神州优雅Q320Y怪相

楼主(2013-01-11):
昨天接到一个神州优雅Q320Y的笔记本,不开机,用直流表检测,电流到0.85,不跳变,出风口严重堵塞,还以为是北桥虚焊造成的,加焊北桥,现象依旧。电流到0.856,后以0.001的速度慢慢增加,要是按一下开机键,电流可以跳到1.7左右,随后就降到0.088,;不按开机键,电流就一直慢慢增加。没办法了,还是问问高手吧,我是解决不了了。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主板用JP-900S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一下吧

网友A: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检查

查哪啊,我都看了它三遍了。

网友B:
光看有用就好了。你测量下啊。是不是有微短路了。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给个意见吧,要不有得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看有用就好了。你测量下啊。是不是有微短路了。

给CPU供电的上下管对地阻值只有005,这个正常吗?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换个北桥

网友D:
感觉是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北桥挂了。!

倒是加焊过,就是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换个北桥

不行的话,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