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 不认网卡

楼主(2013-01-11):
一台DV2-1205AX   机器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认网卡  网卡芯片换拉 晶震也换拉 还一样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傅 指点一下 系统都重装拉

网友:
网卡芯片有收到电源?信号方面怎么样。你什么数据都没有,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改个内置的USB网卡

网友:
直接装
个U的网卡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