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电压过高保护电路发个图纸大家看下

楼主(2013-01-11):
100-6晶闸管的脚位标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做好后插电两个继电器一直动作,不知道这图那里有错误?

网友:
这图看都看不懂   有点复杂

网友:
由于晶闸管导通以后,控制极上的触发信号就失去控制作用,为了减少控制极损耗及触发电路的功率,一般不用交流或直流触发信号,而用脉冲形式的触发信号,故晶闸管对触发电路的基本要求如下。        ①触发电路发U的触发信号应具有足够大的功率,即触发电压和电流必须大于晶闸管的控制极触发电压UGT、控制极触发电流IGT,使控制极的工作点在控制极伏安特性的可靠触发区内,但瞬时功率和平均功率都不能超过控制极瞬时功率极限和控制极平均功率线,    ②不该触发时,触发电路因漏电流产生的漏电压应小于控制极不触发电压UGT。    ③由于晶闸管的导通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触就通,只有当晶闸管的阳极电流即主回路的电流上升到晶闸管的电流IL以上时,管子才能导通,所以触发脉冲信号应有足够的宽度,一般为20~50μs,电感性负载应加入到1ms,相当于50Hz正弦波的18。电角度。    ④触发脉冲前沿要陡,特别是串并联使用的晶闸管,要采用强触发措施。    ⑤触发脉冲应与主回路同步,且有足够的移相范围。例如电阻性负载下的三相半波和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移相范围务别为0。- 150。和0。~120。,而电感性负载(电流连续)时,皆为0。~90。。  楼主看看这个对你应该有帮助

网友:
看不懂更听不懂!

网友:
改这样也不行啊,是不是输入电压太高的问题啊?有没有帮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A:
用取样直流电压和基准电压经三极管放大后接继电器控制输出与否啊.
220高v+也高,经r1r2分压到b,b和d1比较,放大控k1

网友:
有点复杂,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取样直流电压和基准电压经三极管放大后接继电器控制输出与否啊.
220高v+也高,经r1r2分压到b,b和d1比较,放 ...

按你的电路,完整的电路图和原件阻值,有没有详细点的图啊?

网友(2013-02-23):
楼主乃高人啊

网友:
我也看不到

网友:
看不明白,,值得学习。你们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