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50 暗屏

楼主(2013-01-11):
如标题所说 暗屏 拆机一看 发现了一个纠结的问题!

看下面图片吧!图片上的N看上去是保险但是 如果是保险为什么直接连着 电杆呢? 2.75V的电压又是供给谁的呢? 因为没有点位图   所以 请大家帮帮忙。听说这机器有暗屏通病 但是测了周边的电容  没有 短路的啊。

网友:
谁能帮我回答 一下!

网友:
这个是保险。。这个保险烧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险,查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谁有相似的图纸麻烦上传一张!谢谢了。

网友:
修过这个电感短路的 后面电容换掉了,还是短路~~芯片什么都拆了 修了很久还是没有电压 短路。。坑爹

网友:
这是一个保险电阻,有些是因为烧坏不完全开路,但有一些阻了,所以经过出来的电压有压降了,电压会低了

网友:
没有很强的无线电知识就不要瞎回答,这个确定是一保险,不是什么保险电阻,要就断路,不存在8楼所说什么漏电,连接电感完全正常,这个大电感是降压用的,右侧IC为电源IC,有2.7v电压,初步断定没有直接短路点,重点查该电源部分各器件有无击穿或损坏的,如有击穿元器件,需分析击穿原因,以免跟换新件再次击穿

网友:
维修时不要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就去怀疑厂家的设计,设计不会有根本的错误,否则电脑就不能正常工作的了,在设计上只会偶尔存在布线不完美等一些无关紧要的缺陷,胡思乱想只会让你茫然,走弯路!

网友:
就保险了 哪那么多疑问  不通换掉先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打下对地值
怀疑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哪里短路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对地值
怀疑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保险的话肯定就是相通的啊,

网友:
修过几个类似的,保险坏了,后面一般都是大电容短路,保险不坏的,查这芯片是否有几个耦合电容,换了先,芯片一般不坏

我也是这么想的 周边的所有电容都测量了一下 无短路! 又没有图纸!所以只有放弃了。!!板子上面的电容 好多!! 而且 客户给的银子 没那么多 !!! 赶着时间 修别的机器了。!

网友:
肯定是保险  后面没有短路 就是保险自身不好

网友:
楼主那保险换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是保险啊  应该坏掉了 所以才连线  要不就是线路断了

网友:
确定是个保险,想知道坏没坏也简单
把保险一头断开再量电压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