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95+屏背面线路板不知道那个元件是什么 被炸了

楼主(2013-01-11):
  放反了 - -~

  就个这个 求大牛   讲解下 这 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 如何替换

网友(点评):
屏的码片

网友:
升压ic,最好是找块同型号坏屏拆配件用,实在不方便找配件,也可以用维修电源直接加电至升压输出电容端,从3v电开始慢慢调上去,切忌区分正或负电压,切忌大幅度调高电压,目测R33为限流电阻保护器,目测为正电压升压线路,可以在该位置加电压,保险起见,维修电源输出端可以接一个10-100欧姆限流电阻,我没维修过,初步估计可能到20v左右的吧

网友A:
外加电压测试好最低正常工作工作电压后,然后用一块小型升压板替换该升压线路,电压可以稍微高出一些,以免处于临界点造成工作不稳态,不明白再提问,看见就会回的!

网友:
小型升压板淘宝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在原板上用其他升压IC代换,就看你的水平能否将线路改好的了!

网友:
R34和R37为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可以通过公式大致估算输出电压的
(R34+R37)/R37*基准电压,其中基准电压一般为1.25v或者2.5v,这个要看IC资料确定的了

网友:
升压ic,最好是找块同型号坏屏拆配件用,实在不方便找配件,也可以用维修电源直接加电至升压输出电容端,从3v电开始慢慢调上去,切忌区分正或负电压,切忌大幅度调高电压,目测R33为限流电阻保护器,目测为正电压升压线路,可以在该位置加电压,保险起见,维修电源输出端可以接一个10-100欧姆限流电阻,我没维修过,初步估计可能到20v左右的吧,外加电压测试好最低正常工作工作电压后,然后用一块小型升压板替换该升压线路,电压可以稍微高出一些,以免处于临界点造成工作不稳态,不明白再提问,看见就会回的!小型升压板淘宝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在原板上用其他升压IC代换,就看你的水平能否将线路改好的了!R34和R37为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可以通过公式大致估算输出电压的
(R34+R37)/R37*基准电压,其中基准电压一般为1.25v或者2.5v,这个要看IC资料确定的了

hjq
为赚分当心扣分!

网友:
去看看掏宝有没有这板,其它你懂得!

网友B:
我也炸锅好几次,

网友C:
这是在修屏么?

网友:
升压不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炸锅好几次,

- -`    糊里糊涂的 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在修屏么?

亲  我是新手 只能说在   瞎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加电压测试好最低正常工作工作电压后,然后用一块小型升压板替换该升压线路,电压可以稍微高出一些,以免 ...

谢谢 好心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