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上电主板起保护。

楼主(2013-01-11):
L-690,V星代工的板子。触发后主板起保护,拨掉小4PIN后不掉电。测场管无短路,用风枪在PWM芯片ISL6566附近吹一会再触发就能跑码了,不过第1次跑码跑到D5后自己断电再触发下就能正常亮了。过上一会再通电主板又起保护了,PWM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掉那个芯片看看

网友:
换了也一样   有两个这样故障的板子没修好了   桥我i都换过   这个问题求高手  我也来学习下   开机芯片  桥   6566  都换过  CPU的场管全测过  都是好的

网友:
bios或cpu座(775的)都有可能

网友:
是AMD的板子,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场管,VCORE滤波电容,电感,都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只有风枪在电源管理芯片附近吹上几秒就能点亮。大神们帮忙分析下是哪块有问题导致的主板保护,顺便把图纸传上来~。

网友:
?回复了杂的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