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M311第678脚和300V滤波电容的正极连接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大

楼主(2013-01-11):
DM311第6,7,8脚通过1个电阻连接到300V滤波电容的正极。这个电阻烧坏了,看不到型号了,不知道是限流电阻还是其他电阻。我用限流电阻换上,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6、7、8脚是内部mos管D极。连接的电阻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仔细看看是否是否还有连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
真是太感谢你了,是我看错了,那个电阻是连接300v滤波电容正极到变压器线圈的一端的,然后该线圈的另一端才直接连到DM311的8脚的。这个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