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9WF垂直亮带 加黑屏。

楼主(2013-01-11):
Dell E1909WF垂直亮带 加黑屏.
大家帮忙看看是屏坏了。还是其他。我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

网友:
屏逻辑电路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没换错的话那就是屏了。

网友(点评):
驱动板换了个好的也一样。

网友:
屏挂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点屏看看再说

网友:
基本上确定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屏坏就扔了。我量了电压都正常。高压板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屏坏了。

网友:
此屏已坏,有线条出现证明屏供电到位了

网友:
先搞个好的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烧一下程序吧

网友:
屏上有6大供电系统呢,先从数字供电开查吧

网友:
谢谢。有空再去试试

网友:
你拿这块屏到其他好的液晶上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啦!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屏坏了

网友:
这个在我们这里就不修了 屏幕坏

网友:
只有这么一台。没有同样的。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