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上电池短路

楼主(2013-01-11):
  昨天下午正忙着修老客户的几片显卡,店里突然急冲冲跑来了个客户说他的本本开不了机了叫帮忙看看,说是中午看电影睡着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拿过来上可调电源19V ,待机5.47A .拆电池开机正常跑到显示,心里有底了。(以前修过同类型的故障)跟客户报价150,他只肯出100,折中一下120.客户走后开始拆机,完全分解10分钟。目光放在了电池充电电路这块,打电池接口处各电杆、电容mos管,五分钟后找到病因;原来是一个pu103的mos管短路了,(型号4835D )找个废板上的管子换上去。开机显示。上电池开机一看;吓一跳,5.13A;啊里个神啊!!难道还有问题,开始分析电路,一想不对,(以前碰到过开机电流很大的机器正常启动的情况)各处阻值都正常。再次上电池,待机0.16  正常 ,开机还是5A 多,5秒后跳到1.66A ,正常启动。开始装机,测试ok,此机修复。(上图:手机拍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4102p_dis_0225已确认是HP CQ45 DV4 PCI-E支持BIOS跑码.pdf

网友(点评):
还是没有完全修复,正常上电池后,插电源就不应该有5A多点电流然后在下来,

网友:
40 45这个MOS管都爱烧啊,上次修 了一个这个管都烧糊了

网友:
开机5A多  笔记本保险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电流啊  可能你电流表有问题吧

网友:
我修就换版了。。。。

网友:
不是吧,有5A多呀,拿掉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没碰到过开机有5A电流然后变正常的,下次碰到CQ45看下

网友:
楼主,会不会返修呢!最后说得有点不明不白的!

网友:
不上电池看看电池口有多少V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都是30V5A的吧,怎么还有5A多呢?多多少?

网友:
太不可思义了!

网友:
怎么会开机就5A多然后又正常了,我看会返修的吧

网友:
怎么会出5A的电流啊,不打表吗

网友:
嗯  这个机器 这个 很 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是 保护格隔离的管子坏了

网友:
换了4835D后,上电池还会大电流,重新拔插一次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开机怎么会瞬间有5A电流呢?

网友:
短路要是修不好  可以改行了

网友:
应该要返修吧!!

网友:
5A不可能吧 到了5A应该直接掉早了

网友A:
     新手   这毛病以前看老师傅修过,半年了也没返修。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可能吧  5A 会打表 ,但这机器没有哦。  开机之后就正常了,1.7A 左右。

网友:
有过相同经历

网友:
装电池开机电流怎么那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   这毛病以前看老师傅修过,半年了也没返修。所以就这样了。

没有返修就好,,不过那电流也忒不正常了

网友:
哪位兄弟再分析一下,PQ103击穿为什么会造成大电流的话,效果更好呀!期待……

网友:
    返修了 ,这次是Q115坏了,换个后,和以前一样,开机5A多!!  求助啊!!  查图纸了也没什么头绪!!

网友:
100?楼主在哪里做呀,这个价格够低的了。做到最后要转行了。

网友:
问题倒是不难,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