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怪现象搞不定了

楼主(2013-01-11):
顾客拿来东芝说屏没字。。。当场点,果然,有背光无显示。跟顾客商量后拆机,检测。发现是独立的显卡,于是加焊了显卡,*脏话*,屏亮都不亮了,外接显示器是好的,难道显卡挂了,换了个显卡,涛声依旧。没辙,有他自己的显卡重新掷球放上,好一样。。。。外接都一样。。。。咋搞啊,,,要命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另外补充下。。。这个主板U20   cx20587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一下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呀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到屏的信号电压,

网友:
遇到几台上网本从插了下屏线好了,

网友:
先看下屏线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明基的机器  是屏线的地线断了。希望能给你启发

网友:
屏线的问题,一根根量

网友:
楼主没有查该查的信号吗,

网友:
还是显卡有故障吧,最起码你现在背光都不亮了呀

网友:
   跑u是什么代码呢?有跑到显卡吗?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现在外接能显  看下屏线吧  还是你没换好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