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b460e 自动加电,不亮,电流0.8a

楼主(2013-01-11):
b460e 自动加电,不亮,电流0.8a 各电压都正常,查哪呀,BIOS 从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IO.南桥信号和开关到哪里

网友:
有些主板不安电池会自动上电,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 B460不通电 EC bios 刷会出错 换了 还是刷不进去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0.8的电流电压齐了没,齐了查下PG

网友:
南桥旁边那个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