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待机电流0.06a到0.38a左右一直反复跳变。

楼主(2013-01-11):
acer4741g,ec  kb3930qf  桥hm55   通电以后,电流一直跳变,每跳变一次,都有很细小的嗒嗒。无3V,5V输出。桥 ec  和ec的程序都换过,还是故障依旧,ec的103脚RSMRST#_KBC 敲起来测量有3.3v的电压,待机电流0.06a,不跳变了,焊到主板上这个电压就没了,3V5v芯片是24脚的芯片,ds=cg。这个管脚电压1脚0V,2脚0V,3脚2.2V,4脚2.2V,5脚0v,6脚0V,7脚0V,8脚3.3V,9脚4.5V,10脚0V,11脚0V,12脚0V,13脚5.2V,14脚3.3V,15脚0v,16脚19v,17脚5.3V,18脚0V,19脚0V,20脚1.1v,21脚2.8V,22脚4.2V,23脚0V, 24脚0V。给位高手认为是哪里问题,请指教一二。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ER 4741g HM42-CP 0122.part1.rar

网友:
测 3VALW TO 3V。3V是不是短路了   在触摸板下面有个小电容坏了吧。你测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目前也在修这个机子,故障基本一样,还没修好,我估计是显卡虚焊。

网友:
现在 3v5v电压我已经修出来了,但是桥的供电好像没有,电源一通上,电流从0.01a-0.78a就这样反复跳,客户又催的急,只有换板子了 。

网友:
如果客户愿意换板就尽量换,换下来的配件空了再修,

这种板换了桥不是很稳定的,全新的桥不好买且贵,测试的又不稳当

网友:
本人也碰到过一台 待机芯片 EC 各种芯片换了一个遍  没弄好

网友:
0.38电流 CPU电压应该没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