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 显示器点3分钟就一亮一灭(显示正常)

楼主(2013-01-11):
长城M9WJU 显示器点3分钟就一亮一灭(显示正常)之后亮灭的频率越来越高 灯管二组都试过故障依旧 高压包旁边的3KV10J 换过 那位遇到过相同问题的

网友:
应该高压了,换高压没?

网友:
开关板不上也试过

网友:
应该 还 是 高压的 问题  看 有 空焊的 地方没

网友A:
灯管测了 没有?

网友B:
电压在指示灯闪的时候有变化没 ?不接灯管还闪不闪?

网友A:
在 看高压芯片或者是 旁边的 两个升压管 有问题 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在指示灯闪的时候有变化没 ?不接灯管还闪不闪?

电源指示灯总是绿灯也没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测了 没有?

我用自己的测试灯管测试过 上我的测试灯管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看高压芯片或者是 旁边的 两个升压管 有问题 没

我换下试试 感谢大家啊

网友:
修过这个故障,当时我就把高压灯的两个线调换了个线序就好了,人家用到现在也没来找我,这种最好是换灯管

网友C:
你试一下把灯管的那两根线换个位置,我试个修好了,但最好的方法是换灯管

网友:
对的,有一根灯管不行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D:
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把灯管的那两根线换个位置,我试个修好了,但最好的方法是换灯管

嗯 估计就是这个毛病 不过为什么 我2组灯管都换上了我的测试灯管 也是一亮一灭的 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

全部都换过了 连  蓝色的都换了

网友:
我怀疑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