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鼓弄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情况弄的。

楼主(2013-01-11):
机器型号:佳能2900

表面已经磨掉了。

网友:
光看表面是没用的,你有没有拆看检查过啊?

网友:
有的磨损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你加过粉,没装到位和废粉仓有摩擦,加过两到三次。直接换新的了。不坏也不好用了。我自己就用这机器。

网友A:
还有这机器,定影坏的很多。我修到过3台。

网友:
拆开看看,用了多久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定影影响的吧

网友:
这是磁辊套的问题吧。。。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        是相机吗?

网友:
边上一点磨损 是正常的 没什么问题。。。。

网友:
磁辊套磨损的

网友:
磁辊绝缘套磨损的。这机器和HP的1010.1012.1020很多部件相同,修过10几次了。

网友:
如果不影响打印效果是没关系的。

网友:
磁辊轴套查看转印

网友:
换个鼓芯吧,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机器,定影坏的很多。我修到过3台。

定影坏,又不磨到鼓吧,

网友:
估计是没装到位造成的.

网友:
没有装到位 或是齿轮润滑不好 搞点润滑脂摸摸

网友:
加粉时候没安装好

网友:
磁辊套的问题

网友:
硒鼓属于耗材!
耗材就要磨损!

网友:
芯时间 长了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位置磨损我见过好多了,不影响磨损

网友(2013-02-12):
希望楼主说出处理的结果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时间长了都会有磨损了,磁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