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待机电压0.05,按按钮直接跑到0.64之后无反应了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3-01-11):
联想昭阳E42G待机电压0.05,按按钮直接跑到0.64之后无反应了什么问题呀 哪个大侠 帮忙说说

网友:
咋没人回帖呢

网友:
开机断电   查下开机线路 看看有没有地方 腐蚀掉 很经常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把,先查有无电压

网友:
你先简单查一下各路供电是个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果断是少电压没出来,你先查查各路供电有没有出来重点放在CPU这块

网友:
CPU那边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是否 几个供电芯片都要查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