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型号是v233h

楼主(2013-01-11):
故障黑屏,打开以后发现是灯管烧了一根,换过以后,显示器显示先白屏一下,然后是显示红绿蓝白四种颜色的长方形(把整个屏幕分了)然后是蓝屏。一直重复,求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点屏看屏坏没,没坏查驱动板

网友:
ACER显示器出问题的太多了,最好把电源和驱动板分开测,要不就全换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看看屏是否完好,确认屏好的情况下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只插电源线,不插信号线,故障一样
只要插上电源线,灯管直接亮,显示上述的故障,开关不起作用,指示灯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