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死机

楼主(2013-01-11):
东芝M600死机,不稳定,有时在显示LOGO就档住了,有时进系统一半就死了,但是大多是在LOGO那里死掉的,刷过BIOS,也一样,有谁碰到这种现象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如果有大电容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通病,把CPU背面的NEC大电容去掉,换成六个330的上去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也遇到过的,最后换6颗330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