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3-01-11):
朋友拿来一块显卡,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搞好。说的是带电插拔了,我估摸着应该是烧了,看着应该没烧坏的痕迹啊,拿了块板子上电检测,通电了就是不亮。测的MOS管都没短路。仔细一看,掉了个耦合电容啊,直接拿个废显卡换上,上电检测,亮了,但是不显示 。这神马情况,插上DVI接口,亮了也显示了,搞定了。

网友:
感觉怪怪的啊

网友:
这是什么维修经验,我那边的机器,还没出手就自动好了,你说怪不怪,还不知一台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比,你遇到了吗?

网友:
希望大家能提供多些显卡维修案例,小白是初学者,向各位师傅请教了

网友:
做一下GPU试试。。。

网友:
显存的好坏这么检查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vga出问题的  dvi是好的  情况

网友:
接口原来也会出问题丫

网友:
掉了个耦合电容??\\

网友(2013-02-13):
虽然不是怎么能看的懂 但觉得应该不算是修好吧 顶多算是凑合着用  DVI。。。

网友:
思路?????????????、

这样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