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420装显卡驱动后黑屏

楼主(2013-01-11):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dell 2420  I3的机器,还在保的,但是进了很多橄榄油,机器不触发了。拿到手直接拆机清理橄榄油,硬盘上全是,显存边上也有,无线网卡和内存接口都是,触摸板也有。清理了2个多小时才清理的差不多,通电开机了,兴奋啦。装屏亮机,装机装系统,问题来了。先装的XP(更改硬盘模式,用自己的硬盘装的),装完显卡驱动后就蓝屏重启进系统黑屏(完全不显的那种),大小写有反应。以为该机器要装win7才行,换了个win7故障一样。难道是显卡驱动不对??再装XP把显卡驱动去掉,成功进系统了,但是有很多驱动装不上,声卡是直接认不到。先不管,装个显卡驱动试下,用的万能驱动。驱动装好后重启,过完window界面后完全黑屏,外接也是一样,机器没死机,按大小写有反应。再换win7 32位的,也是去掉显卡驱动装系统,装完后声卡认到了,无线驱动没装上,直接上官网下了一个装上,可以了。再在官网找个显卡驱动(该机器有两种显卡,有两个显卡驱动,我忘了我这台机是哪个显卡了)下载装上,没装成功,提示缺少什么东西,下载另一个驱动,再装,却提示没达到安装此硬件的最低要求,无语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高人解答。

网友:
你应该没动主板吧,拿到售后质保去。

网友:
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问题估计不好修了 我有一个 E40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敢肯定大师你还有地方没清理干净,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是清理后没烤板就直接做系统结果和你的一样情况。不过后来我又清理了一遍后放在烤箱用100度烤了12个小时就好了,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芯片下面是不是有油?

网友:
显存里都进东西了?是不是还是进水的原因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要换win7 64位系统才行

网友:
显卡进水没  进了估计得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