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找出来有故障的灯管?

楼主(2013-01-11):
四灯的,其中有一灯有问题,但正常的时候一天都正常,一灯的点都又是正常,有什么办法快束这找出来。。。。

网友:
用四灯高压板 通点  不知道是不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要可调电源,电流应该是不一样的.一支一支去点.电流有区别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样子

网友:
一支一支去点

网友:
四灯通点,坏的话迟早会抓出来的

网友:
测电流有时也不准的。

网友:
把四根全换了    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网友:
找一对好的灯管   接上一个个排除评上的灯管好坏    一般液晶的灯管坏了我都给换了

网友:
用高压棒可以的, 绝对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