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经典 HP6530b装完系统将要重启时死机

楼主(2013-01-11):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6530b的机器,说是装完系统后将要重启时死机了,再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也没有死机情况。在同行一说这故障时我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以前另一同行业是送来一台这机器是进水不触发,修好后又同样问题,当时整了很久没结果,无赖就这样交货了也没返回来。这次又来一台这机器,而且同行说他那里有近百台这样的机器,都是一个故障,头痛了。哎,硬着头皮接下这台机再看看,或许和以前的故障不一样呢。先最小系统法装系统,故障依旧,换个硬盘再试,依旧,单板测依旧。换CPU,换内存,甚至连屏也换了,还是一样(主板已检查没修过进水痕迹),换好机上的bios还是一样,电源都换了好几个,原装的,可调电源都试了,U盘换了几个,系统换了几个,XP,WIN7都试了,没法了,来论坛想各位大哥求助。。。。。

网友:
安装版来做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
换个深度9.2以下的版本的系统试试    我上回也遇到过一个HP的本本,装完系统后关不了机  换了个低版本的系统后,能够关机了,记得那天还看的一部电影,消失的子弹???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造成的重启?

网友: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配置装同样的系统应该不会出现有的可以装有的不可以吧

网友:
有没有改过硬盘模式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吧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也不行,今天同行急了,但维修还没方向啊。

网友:
干下桥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