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有MINI座,但装上网卡不识别

楼主(2013-01-11):
开机一点反映都没有,不知道还有哪里要设置的,高人指点!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不支持不过不好找支持多大BIOS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机器原来是否支持网卡,如果是你后加的,有可能是工厂屏蔽啦,看一MINI插座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挑网卡,要用原装的!刷BIOS解决不到,板子我卖过很多,还有就是键盘有开关!

网友:
补充一下,集成的要挑,独立的不得!

网友(点评):
谢谢,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那解决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