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故障可分为硬件和非硬件故障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3-01-11):
一、 计算机故障可分为硬件和非硬件故障
1. 硬件故障常见现象:
如主机无电源显示、显示器无显示、主机喇叭鸣响并无法使用、显示器提示出错信息但无法进入系统。
2. 软件故障常见现象:
如显示器提示出错信息无法进入系统,进入系统但应用软件无法运行。

二、 对故障的操作方法:
1. 先静后动:先分析考虑问题可能在哪,然后动手操作
2. 先外后内:首先检查计算机外部电源、设备、线路,后再开机箱;
3. 先软后硬:先从软件判断入手,然后再从硬件着手。
三、 对故障的具体操作:
1. 计算机主机或显示器无电源显示:检查计算机外部电源线及显示器电源插头;
2. 显示器无显示或音响无声音:可检查显卡或声卡有无松动或插头是否插紧;
3. 主机喇叭鸣响:可根据响声数来判断错误
AMI的BIOS
1响内存刷新故障,2响内存校验错,3响64K基本内存故障,4响系统时钟或内存错,5响CPU故障,6响键盘故障,7响硬中断故障,8响显存错误,9响主板RAM、ROM校验错或显卡错,10响CMOS出错
AWARD的BIOS
1响:内存刷新故障系统正常 2响:内存校验错CMOS设置错或主板RAM出错
3响:64K基本内存故障 显卡故障 4响:系统时钟或内存错 键盘错
5响:CPU故障 6响:键盘故障
7响:硬中断故障 8响:显存错误
9响:主板RAM、ROM校验错或显卡错 10响:CMOS错 主板RAM、ROM错误
4. 应用软件故障:
(A)首先用带系统软盘启动计算机,在Dos状态下用杀病毒软件检查硬盘;
(B)如硬盘无法启动可先用原硬盘中相同版本系统软盘启动并用SYS传系统文件到硬盘或用FDISK检查硬盘分区是否正确;
(C)启动计算机并按下F8键,选菜单第3项进入xp008.com/" class="UBBWordLink">Windows安全模式,检查故障并重新启动;
(D)对该软件UNINSTALL及删除其所在目录后,重新安装该软件。
四、 根据屏幕提示错误信息判断:
(A)CMOS Battery State LOW(CMOS电池不足);
(B)Keyboard Interface Error(键盘接口错误);
(C)Hard disk drive failure(硬盘故障);
(D)hard disk not present(硬盘参数错误);
(E)Missing operating System(硬盘主引导区被破坏);
(F)Non 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启动系统文件错误);
(G)Replace Disk And Press A Key To Reboot(CMOS硬盘参数设置错误);
(H)Invalid Media Type Reading Drive C硬盘参数不匹配);
(I)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硬盘BOOT引导系统被破坏);
(J)Invalid BOOT Diskette,Diskette BOOT Failure(软盘引导系统错);
(K)FDD Controller Failure BIOS(软驱控制错误);
(L)HDD Controller Failure BIOS(硬盘控制错误);
(M)Drive Error (BIOS未收到硬盘响应信号);
(N)Cache Memory Bad, Do Not Enable Cache(主板Cache故障)
非硬件故障
1、 电源插座、开关 很多外围设备都是独立供电的,运行微机时只打开计算机主机电源是不够的。例如:显示器电源开关未打开,会造成“黑屏”和“死机”的假象;外置式MODEM电源开关未打开或电源插头未插好则不能拨号、上网、传送文件,甚至于连MODEM都不能被识别。打印机、扫描仪等都是独立供电设备,碰到独立供电的外设故障现象时,首先应检查设备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插头/插座是否接触良好、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2、 连线问题: 外设跟计算机之间是通过数据线连接的,数据线脱落、接触不良均会导致该外设工作异常。如:显示器接头松动会导致屏幕偏色、无显示故障等等;又如:打印机放在计算机旁并不意味着打印机连接到了计算机上,应亲自检查各设备间的线缆连接是否正确。
3、 设置问题: 例如:显示器无显示很可能是行频调乱、宽度被压缩,甚至只是亮度被调至最暗;音箱放不出声音也许只是音量开关被关掉;硬盘不被识别也许只是主、从盘跳线位置不对……。详细了解该外设的设置情况,并动手试一下,有助于发现一些原本以为非更换零件才能解决的问题
4、 系统新特性: 很多“故障”现象其实是硬件设备或操作系统的新特性。如:带节能功能的主机,在间隔一段时间无人使用计算机或无程序运行后会自动关闭显示器、硬盘的电源,在你敲一下键盘后就能恢复正常。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特征,就可能会认为显示器、硬盘出了毛病。

通过以上内容,大家大致就可以判断出问题的所在了。
我个人认为 其实解决问题不难 难就难在发现问题
希望上面的文字对大家有些有处。

常用的检测方法
1、 清洁法: 对于机房使用环境较差,或使用较长时间的机器,应首先进行清洁。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外设上的灰尘,如果灰尘已清扫掉,或无灰尘,就进行下一步的检查。 另外,由于板卡上一些插卡或芯片采用插脚形式,震动、灰尘等其他原因,常会造成引脚氧化,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好后开机检查故障是否排除。
2、 直接观察法: 即“看、听、闻、摸”.“看”即观察系统板卡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无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造成短路),也可以看看板上是否有烧焦变色的地方,印刷电路板上的走线(铜箔)是否断裂等等。“听”即监听电源风扇、软/硬盘电机或寻道机构、显示器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声音是否正常。另外,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常常伴随着异常声响。监听可以及时发现一些事故隐患和帮助在事故发生时即时采取措施。 “闻”即辨闻主机、板卡中是否有烧焦的气味,便于发现故障和确定短路所在地。 “摸”即用手按压管座的活动芯片,看芯片是否松动或接触不良。另外,在系统运行时用手触摸或靠近CPU、显示器、硬盘等设备的外壳根据其温度可以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用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发烫,则为该芯片损坏。
3、 拔插法: PC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主板自身故障、I/O总线故障、各种插卡故障均可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维修法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该方法就是关机将插件板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板就开机观察机器运行状态,一旦拔出某块后主板运行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就是该插件板故障或相应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后系统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 拔插法的另一含义是:一些芯片、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将这些芯片、板卡拔出后在重新正确插入可以解决因安装接触不当引起的微机部件故障。
3、 交换法: 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件板或同型号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现象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自检出错,可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判断故障部位,无故障芯片之间进行交换故障现象依旧,若交换后故障现象变化,则说明交换的芯片中有一块是坏的可进一步通过逐块交换而确定部位。如果能找到相同型号的微机部件或外设,使用交换法可以快速判定是否是元件本身的质量问题。 交换法也可以用于以下情况:没有相同型号的微机部件或外设,但有相同类型的微机主机,则可以把微机部件或外设插接到该同型号的主机上判断其是否正常
4、 比较法: 运行两台或多台相同或相类似的微机,根据正常微机与故障微机在执行相同操作时的不同表现可以初步判断故障产生的部位。
5、 振动敲击法: 用手指轻轻敲击机箱外壳,有可能解决因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故障问题。然后可进一步检查故障点的位置排除之。
6、 升温降温法: 人为升高微机运行环境的温度,可以检验微机各部件(尤其是CPU)的耐高温情况,因而及早发现事故隐患。 人为降低微机运行环境的温度,如果微机的故障出现率大为减少,说明故障出在高温或不能耐高温的部件中,此举可以帮助缩小故障诊断范围。 事实上,升温降温法是采用的是故障促发原理,以制造故障出现的条件来促使故障频繁出现以观察和判断故障所在的位置。
首先排除因电源问题带来的“假”死机现象。应检查微机电源是否插好,电源插座是否接触良好,主机、显示器以及打印机、扫描仪、外置式MODEM、音箱等要外接电源的设备电源插头是否可靠地插入了电源插座,上述各部件的电源开关是否都置于了开(ON)的位置。
检查微机各部件间数据、控制连线是否连接正确和可靠,插头间是否有松动的现象尤其是主机与显示器的数据线连接不良常常造成“黑屏”的假死机现象。
2、 排除病毒和杀毒因素引起的死机现象: 用无毒干净的系统盘引导系统,然后再运行一下KV300、KILL、AV95、SCAN等防病毒软件的最新版本对硬盘进行检查,确保微机安全,排除因病毒引起的死机现象。 另外,如果在杀毒后引起了死机现象,这多半是因为病毒破坏了系统文件、应用程序及关键的数据文件;或是杀毒软件在消除病毒的同时对正常的文件进行了误操作,破坏了正常文件的结构。碰到这类问题,只能将被损坏(即运行时引起死机)的系统或软件进行重装。
3、 不同时候死机的处理方法:如果是在系统启动期间发生的死机,请转到第6步;如果是在系统启动后,软件运行期间发生的死机,请转到第5步;如果是“黑屏”类的死机请转到第11步;其它死机请继续下一步。
4、 越来越频繁的死机现象的故障判断 如果死机现象是从无到有,并且越来越频繁,一般有以下两个原因: 使用维护不当,请参见第7步;微机部件品质不良或性能不稳定,请参见第10步。
5、 排除软件安装、配置问题引起的死机现象
如果软件安装过程中死机,则可能是系统某些配置与安装的软件冲突。配置包括系统BIOS设置、CONFIG.SYS和AUTOEXEC.BAT的设置、xp008.com/" class="UBBWordLink">WINDOWS.INI、SYSTEM.INI的设置以及一些硬件驱动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可以试着修改上述设置项。对BIOS可以取其默认的设置,如“LOAD SETUP DEFAULT”和“LOAD BIOS DEFAULT”;对于CONFIG.SYS和AUTOEXEC.BAT,则可以在启动时按F5跳过系统配置文件或按F8逐步选择执行及逐项修改 CONFIG.SYS 和 AUTOEXEC.BAT 中的配置尤其是EMM386中关于EMS、XMS的配置情况来判断与安装程序什么地方发生了冲突;一些硬件驱动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则可以通过不装载它们的方法来避免冲突。
如果是在软件安装后发生了死机,则是安装好的程序与系统发生冲突。一般的做法是恢复系统在安装前的各项配置,然后分析安装程序新装入部分使用的资源和可能发生的冲突,逐步排除故障原因;删除新安装程序也是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
如果是因为病毒或杀毒引起的软件运行死机,请参见第2步。
6、 系统启动过程中的死机现象 系统启动过程中的死机现象又有两种情况:
致命性死机,即系统自检过程未完成就死机,一般系统不给出提示
非致命性死机,在自检过程中或自检完成后死机,但系统给出声音、文字等提示信息。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根据开机自检时致命性错误列表的情况,再结合其它方法对故障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如:硬件安装情况(请参见第8步),系统配置(请参见第9步),硬件设备品质(请参见第10步)以及显示器黑屏(请参见第11步)等。对于第二种情况,可以根据开机自检时非致命性错误代码表,开机自检时非致命性错误代码表和开机自检时鸣笛音响对应的错误代码表;开机自检时鸣笛音响对应的错误代码表中所列的情况对可能出现故障的部件做重点检查,但也不能忽略相关部件的检查,因为相当多的故障并不是由提示信息指出的部件直接引起,而常常是由相关部件故障引发一些关键系统部件(如:CPU、内存条、CACHE、电源、系统后备电池、主板、总线等)的故障也常常以各种相关或不相关部件故障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这些部件的检查也应在考虑范围之内。

以上这些是做为一个技术员所必须掌握的
本文有遗漏之处,往大家见量。

升腾科技

网友:
沙发 我记得刚开始学电脑的时候学的东西  当时稀里糊涂的就看完了 现在再看 此觉得这些很重要

网友:
维修真的需要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如果不是转载的,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
刚开始看这些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白,现在学了一段时间感觉都是很有道理的,楼主总结得不错。

网友:
很有用,一直在找,谢谢分享

网友(2013-02-23):
长了点,耐心看吧

网友:
赚分而来,拿分而去.留下了个问题?

网友:
呵呵。。。学习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A:
维修做了 快10年了

网友:
我觉得实际操作中,碰到系统有问题直接GHOST比较来得快些,当然去研究问题可以增进学习。大部分还是看不懂 学习了

网友(2013-04-09):
支持楼主多发基础性的资料

网友:
坛子里面的东西都挺好,可是要想全部去看不可能,只能挑重点,希望高手能把坛子里面重点的列一个大纲,让我们这些初学者能摸到门路

网友A:
没办法 太多了

网友:
非常适合新手!!简单实效可以检测出来故障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