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安全电源的用处--请教各位!

楼主(2013-01-11):
今天听到关于隔离安全电源的一个说法。意思是维修电源板的时候为了避免触电,用隔离变压器与市电隔开。请高手给讲讲这个有用处吗?真的可以完全避免触电危险?如果是的话对于经常维修电源板的维修人员来说是个安全保障!那里可以买到。能否自己做一个,需要哪些资料呢?

网友:
这是一个用电的基本知识,进户的220伏的民用电为两相电,一相是是零线,在进户的变压器上用一根钢绞线和钢纤与地相连,这样与大地是等电位的,没有电压差,也就不电人了。另一相是火线,与大地之间有220伏的电压差,这时人在大地上易被电击。如果用木板等绝缘体隔离脚下,即人离开了地面,人体只接触一根火线也不电人,因为与地之间不形成电回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电工可以带电做业的原因;
隔离变压器相当于绝缘体,隔离了220伏火线、人体与地之间的回路,也就不电人了;但人体同时接触隔离变压器次级两端时也是电人的,这一点要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上精辟的讲解!
我试过家里的插座,有次换电时手碰到了一根线竟然没事{当时是通电的}现在知道原理了。原来碰到的是接大地的零线!
您说我这个隔离电源有必要吗?{想用来维修显示器电路板}

网友:
隔离变压器还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