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恶心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3-01-11):
在收破烂那里收到一块ASUS P5LD2 一块,掉件,全板是泥浆,本来不想搞得 但是闲来无事,弄弄看,,

先把主板放水龙头处放洗衣粉加鞋刷狂刷,,之后非常新,,进取暖器跟人烤半小时,,,OK 。补缺件,主要是电容和场馆,看来这个板原来是被人当料板了 ,,,望而生畏,都不想往下搞了,,但是没事干,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干,,,

上CPU ,点PWBTN ,,无触发,测量PWBTN2.5V OK 根据触发电路五大条件 ,RTCRST OK SB ok 32.768 OK SLP_S3# OK  RSMRST OK 这样的话 应该是能触发了的。但是不行,,然后想清下COMS,将CLRTC拔掉,,点PWBTN ,竟然能触发了 ,,,但不跑码。将CLRTC装上 又不能触发了,,测JUMPER 1 3,.0V  PASS jumper2 2.12,但是这个电压我再其他板子上没有,查了点位图,,相关的零件全有这个电压,,在IO处割线,,发现电压消失,,看来此电压由IO VBAT脚发出,,但是这个电压应该是由电池提供给它的吧,,,,可能是由于IO内部短路电压从10脚串入,本想干IO,但是没有这个83627ehg所以就想加焊一下,,但是一看 还是有泥巴,,就拿毛刷 刷刷,,刷完后,一量,,,JUMPER2上的2.2V竟然消失了 ,,的确跟我想得一样,10脚电压串到9去了  ,而且是因为泥巴和被我拿水冲 ,结果导电串压了。。。上洗板水 彻底清洁IO,,已经可以加跳线触发了,再经过思考,原理是这样的  RTCRST信号需要高电平才能满足S3时序的一个条件 ,10脚SLP_S3是一个跳变开机信号 9脚是VBAT RTC信号 这两个脚短路了 ,,如果加跳帽,,那么VBAT上的3.3将会使10脚上的slp_s3信号为持续高电平吗,无跳变给南桥完成不了触发步骤,,但是拆掉跳帽后 ,,上ATX后 10脚的SLP_S3串了2.2V到VBAT 使得RTC电路已经满足条件,,PWBTN时 SLP信号的跳变也在VBAT处相应跳变 ,RTC电路已经有假象信号 ,,所以拆跳帽触发 ,装跳帽不触发,,解决10,9脚的串压问题,,那么触发电路的所有条件都已满足,再不触发那就得干桥了,。。这个案例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例 ,,我修这个故障的时候走了不少弯路,,
触发修完后,点PWBTN ,,不跑吗,,心想垃圾堆弄来的板子真的那么容易吃就好了。。。。老老实实继续干,,按时序来,先电压,,,内存 桥 总线 全正常,,但测到CPU那里的时候,发现是1.42V  这个电压根据经验来讲是不对的 手摸MOS 不烫,但CPU还是有点温度。。这个问题嘛,我一般都是先测VID 看看识别正确不 结果测后有一个VID是空的,,这里我心又凉了点,心想我搞U座几乎百搞百挂,,简直就是U座杀手了,,卸U 看座子,,结果我发现U座触点有几个地方发铜绿了 ,,橡皮擦搞搞,,上U,,,没插DBUG,,一测 1.33V  心想难道OK了????上DBUG,,跑马,,,插VGA 点亮,,,OK  此板修复,,上硬盘 ,进系统测试三小时 ,没问题,,OK搞定。。。不过修好后又有头疼的事了20元收来的945,,还是独显的 ,,现在市值才50元左右 ,咋个整????哎。。。。。。入错行了 入错行。。。。。。奉劝各位如果你有办法 ,,千万别来搞修电脑,,再高手还是民工一个

网友:
学习了,线路跑得还是很明白的

网友:
台式机有图纸,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下载啊,请问楼主去哪里下载?

网友:
我可能也是走錯行了。不知道現在有那行好做的。

网友:
我也经常用水洗板子,但半个小时指定烘不干!!!

网友:
入错行阿,入错行,有同感

网友:
楼主,您说的一句“入错行了,再高手还是民工一个”深得我心,相信绝大多数的同行也都有这个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