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低引起笔记本超慢

楼主(2013-01-11):
清华同方K41H配置:I3  2130    内存:4G    硬盘:640G    2G独立显卡
配置还是比较高的,冬季前用着速度非常快,但近日开机后机器非常慢,用20分钟左右后速度正常,惯例换了不同的系统装了六七遍,老样子,内存换,不行,最后才想到气温低,装鲁大师,看到硬盘温度到18度时机器才能正常使用(刚开机硬盘只有几度)

网友:
有此事,但没遇到过,

网友:
WD蓝盘吧,我的X53J也有这个情况.4K对齐后情况有好转,但不明显.
后来改装了一块固态,机械盘做从盘,一切完美

网友:
硬盘问题么,换个硬盘是不是没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个硬盘测试呢

网友:
呵呵 硬盘也要预热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了,还有可能就是电压低,我这里到晚上5-9点,电压低有的电脑开不起机,有的运行慢得很

网友:
用硬盘检测工具全面测试了,都没问题,至于换硬盘还没有试

网友:
下次用之前在火上烤烤就好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如果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刷bios试试,我确实见过这样的故障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遇到一联想 就是前几天  也有楼主的问题  在室外(北方) 开机 运行很慢 室温放上二十几分钟 一切正常  到现在依然不解 等高手 等原理

网友:
嗯。还是比较同意,刷BIOS.建议去官网下载最新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