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209WB 画面错乱

楼主(2013-01-11):
客户拿来一个 DELL S2209WB。 插电 指示灯不亮。拆开看 驱动板进水。
刚好上次回收一个 屏坏的 S2209WB 。拆下驱动板,换上。 结果屏幕 上总共显示了是6个画面。
求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回收

网友:
显示器自检界面正常。一开机有信号输入。就显示6个同样的画面。

网友:
自动分屏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分辨率不对应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好的,可以的话用通用的点下屏

网友:
屏肯定没问题。因为显示器的自检界面是正常的。只是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显示的画面是分屏画面

网友:
看一下两台机器的屏型号是不是一样的,有些显示器型号一样但是由于生产的时间厂家不同所使用的屏也不完全相同,由于屏参有差异所用的程序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