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原装适配器(做工很好)无输出,求维修思路-有详细照片

楼主(2013-01-12):
一个IBM适配器,16V的,看着很新(虽然是2003年产的),国外产的,无输出。锤子用布包打开后,发现做工确实很好。
此件次级无任何输出,量次级各处均无电压(包括次级的IC各脚)。
前级无短路,前级整流管正常,电容的电压正常,
量前级的IC,除11脚300v左右,14脚30v左右,其它脚无电压输出。
开关管用的是MOS,一个是K3399,一个是K3512.
前级IC芯片是3723A,次级IC看不出来代码。估计是定制的吧。
有没有哪位前辈维修过,给点建议?
如下照片:
外壳:

电路整体

电路整体(闪光灯打开了)

前级电路(全是贴片)

前级IC芯片是3723A:

前级开关管之一K3512:

次级电路:

补充内容 (2013-1-13 15:53):
最新进展:
明天外接了一个400v,300uf的大炮,接好后插电,仍然是串上的灯泡闪一下,但次级无任何的输出。
估计是PWM挂了吧,有没有前辈知道这种pwm应该如何配?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4 23:54):
1.14日晚补充:
经过画图,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 正在修复中。

补充内容 (2013-1-15 00:02):
答案在21楼揭晓。

网友:
那个大电容怎么看上去,鼓包了呢

网友:
是有点鼓包,不过测过了容量,容量正常。
而现在手上没有一样大小的换。
估计不是它的问题吧

网友:
上电之后可能会出问题吧。鼓了就肯定是出问题了。

网友A:
用旧液晶显示器里电源板的滤波电容代用。

网友:
这以前的电源是要好点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再说吧

网友:
经常看到你发言,要向你多学习,呵呵!
现在正在到处找这种68uf的大电容。不太好找啊。以前修过一个笔记本电源里面有一个,当时那个也鼓包了,而且测容量也下降很多,同时3842的一个电阻也坏,当时一起换了就修好了。 但是这个电源,太复杂了,半天理不懂,而且还是双层的电路。唉!
除了液晶显示器里,还有哪里有这种大电容? 我有一个330uf的电容,容量比这个大好多,个头也非常大,能不能引线外接出来测试?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摔坏的,拆开也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摔坏的,拆开也无从下手。

摔坏的话,看看是不是那个输入电感那里有问题。我的这个是敲开的,敲开后,就发现那个电感两个脚断开了。
但我的电源坏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如果换做我的话,几乎是没有可能恢复了。

网友C:
大电容找液晶电源板上的换一下试试,容量大点也没关系,耐压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旧液晶显示器里电源板的滤波电容代用。

耐值相同,容量小一点行不? 比如420v,10uf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找液晶电源板上的换一下试试,容量大点也没关系,耐压要够。

找了一个大的,300多uf的。超级大个,下图左边的是原来的68uf的,右边提310uf的,呵呵,从跑步机的电源板上拆下来的。
因为太大了,根本放不下,于是外接了两根线,如图。
不过插上电,输出端仍然没有任何的反应,一点电压都没有。
我估计可能是pWM坏了。这个东东,去哪里配啊,是不是这个电源只能扔掉了?

网友:
发的贴子怎么都没有显示啊,是不是论坛有问题?

网友:
昨天外接了一个大炮,像个手榴弹一样的大电容,300多uf,插上电还是不能输出。
估计不是电容的影响,可能是前级的pwm挂了吧。这个pwm能换吗?

网友D:
要想换PWM,只能去TB找找了。
拆换可以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换PWM,只能去TB找找了。
拆换可以用风枪吹。

TB找不到这个东东,可能是定制的,这件件没得卖,实在找不到,就扔掉算了,修不好,也没啥用了。

网友:
这个要是IC有问题,没撒修事了

网友E:
应该不是PWM的问题,应该是PFC电路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PWM的问题,应该是PFC电路的故障。

怎么讲?能否略讲详细些?
还没碰过PFC,如果是pfc,就刚好用这个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