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_EN#为什么没有电压

楼主(2013-01-12):
请问下,我量 CT3 DV1000的 CLK_EN# 为什么没有电压? 机子可以正常开启的,不是说正常情况下CLK_EN# 被拉高到3V吗? 谢谢。

网友:
带#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那里 应该待机是3.3  开机后低电平 有效的!

网友:
能发个完整的图纸最好,你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这个CLK_EN#信号是发给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带#是低电平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