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电源液晶维修

楼主(2013-01-12):
经常遇到,电源外置的液晶无法开机,5V电压偏低,3.3V只有2.9V 按开关没有反应。以前一直是直接用飞线连接屏电压和5V电压。。。   现在会用示波器发现是5V电压滤波不正常 导致3.3输出杂波严重    主控芯片无法正常工作。。在5V与地之间加个1000UF电容就可解决问题         以前飞线的机器陆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纯属个人经验

网友:
我也使用过这方法,我修的那台故障是直接电源开机正常,但是用开关关掉再开就会掉电,我就在5v三端上的5v输入端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就ok啦!

网友:
呵呵,纯表情我怕遭灌水啊。。示波器测滤波不良是神器啊

网友:
我也一直都是直接飞的。下次也照你说的试试 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