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M2N61无总线供电一例

楼主(2013-01-12):
        修复华硕M2N61无总线供电一例
拿到一块华硕M2N61.TVM,插上诊断卡上电后不跑码复位灯常亮。首先查各组供电,测得内存1.8V,CPU1.1V1.2V测到总线供电时输出无电压,估计复位灯常亮无复位是由总线没有供电所致。现在开始修总线供电
如上图所示测得总线供电场管的D极电压为3.2v,G极为1.4vS极为0.场管没输出电压,又测了各极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有可能场管坏了,又换上好的场管故障依旧。还有可能就是G极电压不正常所致,索性找到G极的控制IC是个LM324D的运算放大器打开此IC的脚位图
G极连接的是7脚,接着测了它的正向输入端5脚没电压打此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接着跑线路如图所示和5脚连接的有两个分压电阻R1和一个接地的分压电阻R2还有一个三极管PQ146B极,测得R1左端的电压为3.2v右端没电压,PQ146C极为3.2vPQ154B极为3.2v其他各端均无电压如下图
综合上述情况有可能R1坏导致无电压输出,或是R2坏,PQ146坏,现在取下R1R2PQ146测量都没有损坏并且三极管是NPN形式的,现在就是PQ146C极有高电平它处于导通状态拉低了R1右端的电压导致IC5脚没电压。确定PQ154PRN9没有损坏后找到点位图PRN9和桥连接着,如图                                                                                                    找了一块好的桥换上后上U跑码正常此板修复。原来桥的损坏导致PQ154C极处于低电平成关闭状态而使PQ146成导通状态拉低了IC5脚的电压,从而导致总线供电场管G极电压不正常所以总线没有总线供电。

网友(点评):
修过几片这样的板子,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注意总结,做好笔记。

网友A:
楼主的是不是有错误啊?如果R1和R2没有问题,Q146的C级为高电平,那么IN+ 应该有电压啊?

网友(点评):
桥要发出高电平给472排组,从而Q154的C极得到高电平,通过二三极管转换324的正向得到一个基准。

网友:
這板有換橋價值?

网友:
就是因为Q146的C极为高电平成导通状态拉低了IN+的电压啊,正常情况下Q146是截止的,Q154是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不是有错误啊?如果R1和R2没有问题,Q146的C级为高电平,那么IN+ 应该有电压啊?

桥发出高电平 通过472 到Q145的B级,则Q145导通,接地  ,Q146B级为低电平截止,R1/R2分压产生vi+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
电路就是这样分析来的;这样的分析值得学习技术才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
61的板子就是头疼,查了半天最后问题是出在桥上

网友:
台式机 很少修呀。。。学习下。。

网友(2014-11-09):
楼主有此板的点位图吗,能不能拿出来分享一下啊,我也在修这款,苦于找不到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