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N68T-M LE V2主板跑D3掉电

楼主(2013-01-12):
主板连接电源自动触发 但是跑到D3就断电了 可以再次触发 有时候会显示D3后面是C7掉电 也会显示D3到EEEE掉电 主板各供电都有 开机针只有1.1V 本人新手 望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华硕

网友:
开机跳线只有1.1V的电压是不正常的 你查一下COMS电路和开机电路,打一下开机跳线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氧化断线的, 如果没有的短线的话 大多数换个I/O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压压北桥。。。。

网友:
加焊桥来的快!

网友:
把io旁边的822电阻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