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這板子(PWA-LP6641)可以直接使用D-SUB 不知有沒有人會改呢?

楼主(2013-01-12):
這個面板本來是裝在準系統上的,想要改成一般的輸入,不知如何改成可以直接使用主板的D-SUB的輸入
,請教高手們要如何改裝呢?

上面的PIN是主板輸入的,右邊是插LCD上的
板子型號是PWA-LP6641

网友:
主板输入是什么信号 的,如果是模拟就可以,如果是数字信号不行。

网友A:
你这个板之前是接什么信号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之前是接什么信号输入的?

也不知怎麼看是什么信号輸入的,這是主板上的插孔

网友:
SiS301 视讯桥接器。

属SiS300 VGA芯片系列的SiS301 (视讯桥接器) 集成了
-具有Macrovision Ver.7.1.L1选项的 NTSC/PAL 视讯编码器,可用来在电视上显示图象。
-具备TFT LCD监视器双线性放大能力的 TMDS? 传输器(transmitter)。
-支持第二部 CRT 监视器的类比 RGB 端口。

当前,SiS301 的电视输出显示功能可以支持高达 640 X 480 全彩分辨率的 NTSC 系统,及高达 800 X 600 全彩分辨率的 PAL 系统。SiS301也可以支持分辨率高于当前的NTSC/PAL标准的HDTV监视器。

HDTV (高清晰度电视,为高阶电视 - ATV - 的一部份) 是项全新的电视技术,可以提供类似 35 mm 电影的优质图象,及媲美光盘片立体声的音效质量。此外,可提供完全环绕音效的杜比AC-3数位音效压缩及可保留频宽与多媒体应用软件的MPEG解码技术皆可支持HDTV。

由于数位革命不断进行,SiS301视讯桥接器可以为客户提供支持高分辨率数位电视的HDTV输出,而非类比式电视输出。利用HDTV输出,客户将可以感受最佳的图象质量,及杜比数位环绕音效的游戏与多媒体软件。

网友B:
以上的资料是转来的,说明它输出最高支持到800X600  做显示器最低也要1024X768
所以以上的只可以做电视用,,接电脑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的资料是转来的,说明它输出最高支持到800X600  做显示器最低也要1024X768
所以以上的只可以做电视用, ...

SiS301是貼在電腦主板上的,我是想使用別的訊號板來使用,讓LCD是可以直接插接D-SUB,但是不知要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