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用电源自动开机 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3-01-12):
  这个本先在别处修过,原来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了,到我这里是不触发,接电源电源接口灯闪,待机电流时有时无。EC 南桥BIOS 被人动过。量各点对地正常。待机有3.3V,无5V正常。通电电流时有时无,感觉像是能触发但双保护。以前修个一个IBM的本3V5V供电信号正常就是无3V 5V,后来换3V 5V滤波电容。3V 5V正常。这个本的问题会不会和那个IBM的一样,直接换3V 5V滤波电容。接电自动开机。好了能触发了。
  接屏接硬盘进系统正常。心里乐合合的。换两个电容修好了,修好后也没急着装,在放会试试。
  过会通电试,靠 自动开机了。用开关能正常开关。CMOS电池正常。BIOS也保存了。但就会自动开机。没办法我一气之下把EC 南桥 换了。BIOS 也刷了。还是老样了,但用电池开关机正常。

有朋友遇见过这样问题给小弟我说下。在这谢谢啦!

网友:
重点查查PS_ID看电压是否良好,直接用dell原装适配器试试看

PS_ID 这个信号没注意。但用原装电源还是老问题。PS_ID信号只是认下是不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
楼上的版主说得对,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BIOS 电池有换过吗

网友(点评):
新的CMOS电池。而且BIOS能保存。

网友:
与BIOS电池是没关系的

网友:
coms电路你仔细查查。有没有短线,掉件的!

网友:
原装适配器,CMOS电池都换过,没有问题 ,开机键3.3V很稳定 ,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接电池的时候很正常不会自动上电,且开关机都很正常,  只要一插电源就会自动上电 上电后能关机一切也正常    经过测量发现插电池的时候EC发往南桥的低到高的触发信号不会变,按开关后EC发往南桥的触发信号会从低到高主板就上电, 奇怪的是,只要插上适配器EC发往南桥的触发信号在没有收到按键的高低跳变后就自动把去南桥的触发信号从低拉高主板就自动上电了 就是要解决这个自动上电的问题   EC  南桥 都换了 BIOS(只有一个)也刷了3个 问题依旧 BIOS也是保存的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到底是哪里问题 先谢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进水的HP修到最后也是自动上电,最后不了了之了

网友:
1536哪个电容我换过好过几台,但是楼主这种情况还真没有看到过,应该是上家修的时候动了什么地方吧

网友:
楼主说的对,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不行就查CMOS电路。这个我见过,就查CMOS电路查到了你的自动开机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