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2T自动断电

楼主(2013-01-12):
索尼机 PCG-71212t开机温度不高,用着不定时掉电,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A:
这个机CPU发热量有点大,你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B:
风扇是原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CPU发热量有点大,你加个铜片试试

温度不高 也要加铜片方CPU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原装的吗

风扇没动它的

网友C:
你测了吗??进系统后的温度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在关机的时候温度高不高?

网友:
先排除温度的问题  再干南桥

网友D:
拆机看了没 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了吗??进系统后的温度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在关机的时候温度高不高?

温度不高,显卡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看了没 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E:
确定不是散热的问题么?板号是多少?MBX-224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定不是散热的问题么?板号是多少?MBX-224么?

你有修复过着故障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修复过着故障码?

这个索尼掉电我换过一个CPU供电好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