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LOGO过去无反应

楼主(2013-01-12):
惠普dv2000 一开始花屏 换了个631显卡 然后亮机了 装机 之后发现LOGO 过去无反应 不引导硬盘 硬盘是好的 求解 难道还是显卡

网友:
没换显卡之前什么现象?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说不定硬盘引导错了。。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考虑一下南桥吧。我也遇到过换了显卡后挡LOGO。后来是做南桥好的!

网友:
是显卡供电的八脚坏了你查查显卡供电电感连着那个八脚。

网友:
可能是5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