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什么万用表比较好啊?

楼主(2013-01-12):
自动的还是手动的?  自动的准吗??????

网友:
优利德UT58A的万用表还行,测的比较准!

网友:
手动的好啊

网友:
手动的也可以

网友:
115C   自动的  只要认识符号的都会用     响应速度0.2秒 不会乱跳   速度非常快

网友:
我用优利德UT39A  还不错  顺手就好

网友:
我感觉还是指针表好用 用习惯了

网友:
  我也喜欢用 指针表 ······ 第一块指针表还是小学5年级花10块钱买的 高兴的一晚没睡觉.

网友:
我是指针的,,刚开始用都是指针的,,,就习惯了。

网友:
新接触就是数字的,指针的现在都忘了怎么看了!~

网友:
优利德的万用表还可以。我也是用的这个

网友:
直接福禄克15B  要买就买专业  不用换了

网友:
刚开始买个差不多的就行了,50块左右的用用挺好的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随意,我用过三块了,都是100块左右的国产货,感觉够用了。没用过高档的,所以没机会体会高档次的优越性。个人感觉准确就行,响应什么的用用就知道,都差不多,没有说明书上的参数那么大的差异。快速跳变的还得示波器,万用表干不了这活。

网友:
指针表好用.

网友:
便宜的没好货

网友:
有钱就买自动的
福绿克

网友:
指针表好,我用MF-47型表,已经10年了

网友:
自动手动指的是什么,我只知道数字和指针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买了VC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