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Z1 MBX-206循环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12):
SONY VPCZ1 MBX-206触发后,电流到1.3左右就掉了,反复重启,有时不到1.3就又掉,就这样一直循环,如果不插内存,图一标红圈的电感没有电压,就不会马上掉,但CPU和显卡一会就发烫,过一会电流上升到1.4左右就掉了,这个电感,应该是VCC_GFX电压,掉电之前可以到0.8左右,自动重启有时又不了0.8,我想会不会是这个电压有问题,请问哪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提点建议,我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不过内存导致的啊 有些板子挡内存会掉电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吗?

网友:
那个电感是给CPU内核显卡供电的

网友:
先测上1.4时所有电压出来没。

网友:
CPU里面的显卡供电没有出来也会掉电、你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搞个图纸 好好 看下

网友:
找图纸,去查

网友:
看看转换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碰到过华硕的机就是这样,换个CPU好了

网友:
楼主好好查查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估计这个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