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液晶显示器红屏问题

楼主(2013-01-12):
led 液晶显示器红屏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呀

网友:
你这样,叫我们怎么帮你,总先要擦擦屏线,换根屏 线,测测电压正常后再来说呀

网友:
是整个红还是部分红,量下午三基色的阻值

网友A:
拔掉屏在试下,如果还红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如果不红那就是驱动板色温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led机器的灯管在哪?

网友(点评):
他是根据LCD的经验来回答的。

网友:
是不是菜单里面,把红色调太高啦!还有输入R\G\B对地的电阻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屏在试下,如果还红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如果不红那就是驱动板色温芯片的问题了。

靠   我没看清楚。  既然是LED的那就只有驱动板导致发红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led哪来的灯管!

靠   我没看清楚。  既然是LED的那就只有驱动板导致发红偏色。

网友:
万一是LED灯珠有问题呢。

网友:
led的 我还没有修到过呢,羡慕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