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PCG-61212T)开机灰屏,换显卡也一样,焊显存也一样,供电都有,求助

楼主(2013-01-12):
我的SONY (PCG-61212T)开机灰屏,换显卡也一样,焊显存也一样,供电都有,求助

网友:
你确定不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接外接正常吗?

网友:
LZ可否告知真相 ?

网友:
同意楼上 多检查检查 确认具体问题是什么先!@

网友:
检查下跳线开关,SONY有的机器跳线开关不良也会出类似状况

网友:
嗯,同意楼上,此板有跳线开关的。4个连续在下2个连续在上正常。

网友:
我自己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