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显示器上这几个IC是什么IC

楼主(2013-01-12):
一个是16脚的BA9741F.一个是8只脚的9435P。这两个是控制什么的,有什么用,各只脚位代表什么,怎么量,求解了!!!

网友:
什么显示器,液晶还是CRT,最好有实物图片看看才知道

网友:
BA9741F高压管理芯片

网友:
9435p 是个MOS

网友:
16脚的是高压板主控芯片相当于高压板的程序,8脚的是起振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万能表量出他们的好坏?

16脚的主控芯片量不出来,它基本上不会坏的,只是会保护高压板,导致灯管亮几秒就黑屏,不过去除保护就行了。8脚起振芯片一般2个特征判断它的好坏。一个12V对地短路,另一个就在高压板保险没烧的情况下,灯管完全没亮。就是灯管完全没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脚的主控芯片量不出来,它基本上不会坏的,只是会保护高压板,导致灯管亮几秒就黑屏,不过去除保护就行 ...

高压保护?应该去掉那只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保护?应该去掉那只脚啊?

高压板去保护取决于16个脚的主控芯片型号,型号不一样,保护引脚也不一样。不知你那高压板主控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去保护取决于16个脚的主控芯片型号,型号不一样,保护引脚也不一样。不知你那高压板主控芯片型号是 ...

就上面那个啊,发的图纸看不懂,所以就问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