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3-01-12):
看下这个电路图,如果C5 C6两端和整流桥两端没有电压 是哪里的问题?上电情况下。谢谢大家啊

补充内容 (2013-1-13 16:06):
保险丝拆下来测了,是保险丝坏了,断路了。整流桥,大电容侧开关管(2个E13009L)和场效应管cet cef02N7拆下来测都是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发现有个电阻(R12)220欧姆左右,在一个E13009的一级上连着,如图中所示,电0

补充内容 (2013-1-20 07:50):
已修好。。

网友:
你的测量啊,最可能的是保险丝烧断了

网友A:
保险和变压器,连接线

网友:
桥整流交流端有输入吗?

网友:
整流桥直流 交流都没有

网友:
保险丝两端有交流电,230v 整流桥交流 直流都没有

网友B:
楼主,再检查L0和TH1,如果这2个元件都没问题就是 妖怪了!

网友C:
直言一句。以楼主的知识,修电源要注意人身安全。
明显保险丝烧了,这都不懂。另外,保险丝不会无故烧掉,如果不查出来你换多少保险丝都是要爆掉的。

说得是不错,不过感觉有些打击老百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检查L0和TH1,如果这2个元件都没问题就是 妖怪了!

图中蓝色的圆形的是热敏电阻吗?我以为是电容 昨晚没拆下来测好像是断开的。 L0是那个电感线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言一句。以楼主的知识,修电源要注意人身安全。
明显保险丝烧了,这都不懂。另外,保险丝不会无故烧掉, ...

好的,谢谢提醒,从小就喜欢这些哦  呵呵 ,保险丝的话在线测通的,电阻为0,回去拆下来再测下吧。

网友:
没有维修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讲 您看出坏的很严重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电源太便宜了

网友:
我这一大堆电源呢,小弟不才不会修,再说修了也卖不出去。一个新的才多钱,再说你有听说过有人买旧电源吗?意义不大

网友:
呵呵  我主要是喜欢搞一下,修好了多有成就感啊 无奈第一次修 呵呵  等我练好了 把楼上的坏电源全收了啊 哈哈

网友:
安规电容坏了 也会不启动吗?

网友:
这个电源的大滤波电容为820UF,很少见,值得修,PFC电感是真的,祝你成功!!

网友:
呵呵 谢谢啊 其实我的那个是200V 1000uf的,呵呵。看着好所以想修下的,呵呵。

网友:
保险烧了,查整流桥及以后电路,有无短路的,通电时注意安全

网友:
好的。 谢谢 指点

网友:
就查那个TH1和FUSE  还有那个L0

网友:
查保险管热敏电阻换整流桥

网友D:
整流桥拆下测了下是好的,初级这边的三个三极管(两个E13009L和cet cef02n7)也是好的,大电容旁边的变压器两个角有轻微变形痕迹,测电阻有的,应该是好的,E13009L附近的电阻(红红棕金)阻值为0.周围二极管正常,还有几个电阻还没拆下来测。

网友(点评):
主滤波没电压 和后面没关系。故障主要交流滤波线圈 ,保险管,热敏电阻,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拆下测了下是好的,初级这边的三个三极管(两个E13009L和cet cef02n7)也是好的,大电容旁边的变压 ...

额  不好意思少说一句话,保险拆下来测了是坏的  里面是白的 开路   T10H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拆下测了下是好的,初级这边的三个三极管(两个E13009L和cet cef02n7)也是好的,大电容旁边的变压 ...

查这几个元件

网友:
你不是桥都没电压吗,测后面开关管干吗呀

网友:
保险丝拆下来测 坏的,整流桥拆下来测好的,两个三极管E13009L好的,CET cef02N7场效应管好的,发现一个E13009最边上接的一个电阻是通路的,坏的,是不是这个电阻的原因呢  换上了再测吗?

网友E:
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少,你就说他坏了,与E13009b极相连的电阻阻值就很小,有0.51欧、1欧、2.2欧,具体看电阻上的色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少,你就说他坏了,与E13009b极相连的电阻阻值就很小,有0.51欧、1欧、2.2欧,具体看电阻上 ...

红红棕金,应该是220欧姆吧?对吗?检测电阻为0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少,你就说他坏了,与E13009b极相连的电阻阻值就很小,有0.51欧、1欧、2.2欧,具体看电阻上 ...

红红棕金的一个  下图中R12 阻值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红红棕金的一个  下图中R12 阻值为0

应该是220+-5%欧姆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220+-5%欧姆  对吗

是与E13009b极相连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220+-5%欧姆  对吗

看图不像是我说的那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图不像是我说的那支电阻

13009中间那一级相连  是B级吗?

网友:
R9 R10两个一样,都是2.6K左右。

网友F:
要先找出大电容两端为什么没有电压,这是关键,后面的小电阻和三极先不用去查。猜想大电容前面的元件损坏或电路板断裂、开焊等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先找出大电容两端为什么没有电压,这是关键,后面的小电阻和三极先不用去查。猜想大电容前面的元件损坏或 ...

保险丝拆下来测了,是保险丝坏了,断路了。整流桥,大电容侧开关管(2个E13009L)和场效应管cet cef02N7拆下来测都是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发现有个电阻(R12)220欧姆左右,在一个E13009的一级上连着,如图中所示,电阻为0.

网友(点评):
主滤波没电压 和后面电路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拆下来测了,是保险丝坏了,断路了。整流桥,大电容侧开关管(2个E13009L)和场效应管cet cef02N7拆 ...

嗯  谢谢 版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009中间那一级相连  是B级吗?

不是,那是集电极,也就c极

网友:
哦,那连他的作用大概是什么呢,电阻通路了会烧保险吗。

网友:
休息了去买灯泡 呵呵。

网友G:
市场上有卖二手的,那里一堆堆的电源,你只需要用旧电源坏电源跟她换,填十块钱就给你换个长城活航嘉的二手电源,而且是能用的,你修的话成本有些不止十块吧,时间呢,电费呢。根本没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市场上有卖二手的,那里一堆堆的电源,你只需要用旧电源坏电源跟她换,填十块钱就给你换个长城活航嘉的二 ...

人家借这个机会练练手,这个理由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保险和变压器,连接线

我擦   这里你也来逛啊,有空多看看液晶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擦   这里你也来逛啊,有空多看看液晶的资料

师傅你不是也来逛吗??我一眼就喵出来是你了。。。现在为找店的事烦,还有心情看液晶啊。。。

网友:
靠   拆了一大圈 测了一大圈  还差点把一个2.2欧姆的电阻当成通路的换了,在兜里装了两天没找到合适的,最后又测了一次才发现是2.2欧姆(红红金金)。。今晚又拿出来修,把整流桥,三个初级三极管全焊上,没时间买灯泡哈哈,直接找个2a的保险丝接上,两头自己接的电容脚当导线,哈哈,又把鼓得电容安上,短接后风扇转了,测量各路输出,好的,哈哈。因为实在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电路板清灰后很干净啊。不容易啊,再次谢谢大家啊,告诉大家个秘密啊 以后遇到这种110/220转换的电源先换保险丝啊  哈哈。这电源真的很不错啊呵呵。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有个百事得电源,拆开后和长城冷静王的布局一模一样,呵呵,不过上面的电容全鼓了,短接后风扇转一下,将10V 1000uf的电容换成10V3300uf的,记错了 应该容量不能变啊,换后电压输出很低,风扇直接不转啊 ,电容换大会是这种结果吗?       还有今天给同事装电脑看见个坏电源,老板送我了,拿回来玩,拆开一看有个三极管 D13009K 击穿了(保险丝好的,5VSB只有3.62V),这个能用什么代替呢啊 呵呵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有个百事得电源,拆开后和长城冷静王的布局一模一样,呵呵,不过上面的电容全鼓了, ...

主电源坏了吧,用13009换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有个百事得电源,拆开后和长城冷静王的布局一模一样,呵呵,不过上面的电容全鼓了, ...

5vsb是自激的,检查一下阻值有没有变的电阻。
自激懂原理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5vsb是自激的,检查一下阻值有没有变的电阻。
自激懂原理比较好修

嗯。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电源坏了吧,用13009换就可以了

嗯,正找这玩意呢,不好找啊 呵呵

网友:
整流桥有交流220v输入吗?输出有300v直流电吗?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修起来不难,主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