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xp 系统关不到机

楼主(2013-01-12):
g475xp 系统关不到机 是xp和win7系统都不行 求教高手
win7

网友:
在BIOS内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装个纯净版系统试试

网友:
哈哈1,上次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没有搞定。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 换个EC 试下 不行就换桥

网友:
我现在觉得lenovo的越来越假了,,,诶 g470 还没拆壳壳都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