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独立显卡,0.6A 不显。。。

楼主(2013-01-12):
IBM T61 独立显卡,0.6A 不显。。。

测各电压电压,都正常。

发现北桥背面有一电阻严重腐蚀,一碰就掉。。。

网友:
R694  是否15 K????

网友:
正解是1.5K   ,,,此机已修复~~

网友:
内存都没有读,插个跑马卡看看跑不跑!!

网友:
条件太少 不好说  T61 北桥问题很多

网友:
学习啦 不知道如何判断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