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DV4不定时掉电,用电池没问题。

楼主(2013-01-12):
搞了半天是充电电路的一个
三极管
坏了,更换后OK。
不定时掉电

网友:
那个位置 说清楚

网友:
外观有无损坏,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又一个标题党。。。。

网友:
搞个线路看看 到时候可以学习下

网友:
像这样的兄弟应该拉出去切了,没头没尾的,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发帖,解决了那啥都没一个,鄙视之

网友:
程序问题 刷了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