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N78主板,进BIOS调好后保存启动变为C1

楼主(2013-01-12):
不保存BIOS一切正常,但进BIOS调好后保存不亮测试卡C1,内存ddr2也换了,CPU也换过,刷过几次不同的BIOS,用好的BIOS芯片上也不行,后来看到上边显示多一列英文,正常的开机没有这一列的,上网百度在线翻译为:天下校验错误-默认加载。看下图:                                                                         上网找了一下这芯片的脚位图,如下。在好的主板上测这芯片的电压为:1脚、3脚、7脚、8脚都3.3V。                                                         这块板不保存时,也就是说可点亮时,芯片电压和上面是一样,但保存后,也就是说出C1时3脚就变为1.3V,这脚是3.3V过一个电阻给3脚上电,但3脚还有一路直到I/O,3脚的电压也是I/O那边拉底的。本以为是I/O的问题,可换了I/O也是一样。I/O是IT8712,没图纸,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样的话,你要怀疑南桥了

网友:
我见过那个3脚和8脚连一起的

网友:
3脚接10K电阻接到3V上试试

网友:
3脚写保护。

网友:
我知道写保护,就是不知那个地方保护了,又没图纸!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那就别保存了!以免越秀问题越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