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罕见故障求大牛讨论

楼主(2013-01-12):
插网线自动获取不到IP地址,获取一会就显示受限制,有发送包没收到包,用无线上网 无线可以上

补充内容 (2013-1-27 10:36):
客户不修了,拿走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换了系统还是不行   换个网卡试下啊

网友A:
借口或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口或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卡芯片换了 故障一样
准备换个口试试

网友:
MAC地址的问题

网友B:
网卡这块也就那几个东西 全换了

网友:
地址我也修改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这块也就那几个东西 全换了

修同行的机器 挣不了多少钱 - -!,

网友C:
25M的晶振坏了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5M的晶振坏了会出现这问题!!

我现在换了试试!

网友:
改装一个usb网卡进去,

网友:
南桥也会出问题,实在不动桥的话,直接改个USB网卡多省事!

网友:
亲你是不是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没调啊?

网友:
AMD平台的?直接加桥了,这个都是桥问题

网友:
还有网桥也可以考虑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个USB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换了试试!

怎么样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