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怪事一桩

楼主(2013-01-12):
    今天接到了一块dell的INLEL主板,故障为不触发,最后证明是12v短路,测了一下上下管都没穿,副控芯片也都没问题......最后实在没辙就加电烧,  从5v加到12v,整块板子上都没有发烫的元件。这怎么可能呢,明明12v短路,这么加电烧应该能出结果啊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郁闷啊啊 啊 啊 啊

网友:
没看明白,上官软击穿啥的倒有可能

网友:
电容,通病

网友:
   唉   客户着急拿走了,第二天又有一块同样毛病的联想板子,我挨个拆的MOS管,果然是软击穿...

网友:
电容倒是没看到有什么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