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1-12):
acer显示器裸板测试电压是5v/15v这个是二修的板子原来的高压板换了换了一个通用的拿走了。现在回来接负载就成了15变成了20多。不知如何下手,,找思路坐等指点。下面是图片不清楚请原谅。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现在有12至24伏高压板,你改上一个试试

网友:
    查光耦和431
还有周边电阻电容

网友:
带不起负载一般是,电源芯片、光耦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维修过这样的问题 、 电源芯片、光耦换掉 就可以了  你试一下

网友:
电源芯片 换一个试下,有进电压不对,换一个就好,经常遇到

网友:
明基大板。拿个三星板子塞进算啦

网友:
这个问题先换光偶在说。

网友:
不接驱动板   在15v上接灯泡    电压应该会变成几v     仔细检查电源芯片及周边电路

网友:
遇到麻烦的  直接换板就行了  不用这么麻烦 呵呵

网友:
  电压升高,幻光偶,还有擦反馈,次级电容

网友:
也许没那么复杂,换个高耐压的通用高压板上去,看看电压是多少,我发现有的电源板在断开高压电路后电压就会升高,把高压接上后又恢复正常了,这可能和采用的PWM芯片方案有关系吧。有知道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