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 tvr07271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1-12):
两个全烧了,大电容是250V 680UF的,两个

网友:
如不防雷和防过压,可拆除不用。

网友:
起保护作用,可以不用的

网友:
用代号为471的,耐压为470V,可以直接换。要放在保险丝后面,别放前面。
我自己用的电器,我都会加上压敏电阻。

网友:
淘宝上有,不想下次爆机太惨就接上

网友:
找个471K的替换就可以了。也可以不用。